画多层板时,pad与via的区别,谢谢帮忙,一个菜鸟!

楼主(2008-07-21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画多层板时,pad与via的区别

pad与VIA在放成过孔时,前者过孔上没有绿油,后者有绿油,看不靠可以加锡的地方.

楼主:
能说清楚一点吗?谢谢了

网友B:
呵呵

如果一个信号线,从一层要切换到另一层时,一般用过孔。

一般元件的直插件的封装都用焊盘,板子的定们孔也可用焊盘。

2楼说的区别,不完全赞同。焊盘一般有没有阻焊层,过孔处根据客户要求可阻焊,也可不阻焊。

还有一个区别就是,过孔都是圆的;焊盘不一不定是圆的,可以改变形状。

网友C:
昨天也有同样的问题

给制板厂打电话问了下,via也可算是焊盘,若做via的处理,焊盘也可做成via.

网友D:
多层就有区别了

PAD在顶层和底层,或者通透,VIA可以通透(等同于PAD)或者只到某一层,不是通透的

网友E:
VIA 可以做盲孔,PAD不可以吧

网友B:
一切都是相对的.呵呵

网友F:
学者呢

顶顶
我支持7楼

网友G:
学习的  我也碰到过的

网友H:
不懂

不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