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ROTEL

楼主(2008-05-05):
导线属性KEEPOUT(对话框的最下方)到底是什么意思,会LAYOUT很多年了也不知道是啥意思。

楼主:
看来不光是我不知道,大家都不懂啊。

网友A:
KEEPOUT属性勾上后就是出GERBER时可选不输出的。

非常有用的功能,如用来隔离等,就是最后一定要自己出GERBER,否则直接给PCB板厂多半是会做出线来的。
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用。

楼主:
试了下,确实如LS所说

不过我觉得用处不大,愿听LS赐教

网友B:
我知道了

就是禁止布线层了,唉

楼主:
可没有5L说的那么简单

网友C:
略表看法

KEEPOUT简单说就是绘制禁布区,可以禁放器件、禁止走线、禁止铺铜等等。这一功能是非常有用且必要的,比较常用的是板子边沿设禁布区。

网友D:
哈哈

哈哈,我也不知道

网友E:
借LZ宝地请教

问下3楼,gerber是什么意思啊?
还有,如果2段走线之间我加一条线然后选上kepout和空着什么也不布有区别吗?

网友F:
受教了

GERBER 文件给PCB厂家生产用的

网友G:
作用很大

可以控制走线离板边的距离,变压器、线圈下面的禁止布线

网友H:
说那么久就是不能布线

就是不能布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