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前辈门说说这板!

楼主(2008-07-04):
这是我的作业~也是我的第一次做的板!`1`呵呵`前辈们~不用客气~有什么做得不好的~尽管说说~`

楼主:
这是一个保护电路!!我这样布~是不是不行~请前辈们评价下

楼主:
过孔!在IC旁边过那么多孔应该可以的吧?

楼主:
米办法

这个板~很大~20MM平方~但是元件就少得可怜!``汗`

网友A:
pcb布線

同意樓上的說法板太大了
對於過孔問題能少儘量少的原則,在IC旁邊過孔是可以的

网友B:
线应该能走好看点

   就像LZ说的,板大元件少,线应该走得更美见些,过孔也尽量放得整齐些。我从没做过有这么多空间的板,我做的板都是元件挤元件的,郁闷

楼主:
這是要求是這麽大的板!!!!!!他就是要求板大~這是一個腳低按摸的PCB用的是紅外澄的!至於爲什麽要走那麽多的過孔是因爲他這個板很大`但是全是貼片的!板的尺寸是不能改少的`他的線路複雜`不是像插件那些元件那麽好`所以就只有這樣做的哦`你們米看過這板的用途`所以不知道爲什麽要做那麽大的~但還是謝謝你們的意見`1我會改好的`

网友C:
没有执行国家的 节约政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