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Protel设置问题

楼主(2008-07-05):
(无正文)

楼主:
问题补充

这个问题我描述可能有点问题,应该是画完Protel后,存上,为.DDB文件。其大小往往一百多兆。而他的大小应该可以为几兆。请高手指点!!谢谢!!

网友A:
hehe

将你的文件从原来的数据库中导出来,然后新建一个数据库,再导进去,马上就会变的很小。
至于原因嘛,那就是这个软件本身的特性了,所以我建议你用AD6。6,那里的文件都是独立的。

网友B:
重新建一次,可以变小很多。

楼主:
谢谢!问题解决了

在走上角参数设置按钮下拉菜单有design Utilities中有个选择压缩的设置,设置上后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