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闪光LED电路怎么弄

楼主(2008-07-07):
大家好!!``我就是想问下~~除勒用晶振来做一个闪光电路~~还有什么办法做到让LED灯在闪的~~~不能太复杂的~~`这下面这样接法是不是对的~~~还有这些值是取到什么知是完美的!!!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接的~~发来看看行吗~~这个图的~~R1 R2 R3 Y1 D1要取什么值是最合理的~~~谢谢!~`1

网友A:
晕……LED闪烁还要搞晶体……浪费了。搞个RC的多谐振荡器

或者搞个555就足够了。

楼主:
汗汗

555是好~~但我要的是他直接闪光的~~那个我只会接个用杂波触发信号的只能接触才能亮的确`其他的我还是在研究当中~还有没有情绪~~~~~~`能不能有那个前辈画个图看下!~``能是怎么接的`~1`

网友A:
晕……555上电就会振的了……

或者去搜索下双稳态多谐振荡器……

网友B:
二个对称的三极管做个双稳态电路

网友C:
多谐震荡电路.对称三极管.

网友D:
有自动闪的发光二极管啊!

网友E:
太出位了,led闪光+晶振

买只内带闪光ic的led.单色多彩变幻.简单!

楼主:
嘻嘻

晶振也可以做呀~他也是50HZ都可以呀`也是可以閃~你知道嗎~我們的精神是設計出來的閃光`那個閃光的LED好像米什麽味道哦`呵呵`

网友F(2008-08-18):
用个单片机就搞定,你想怎么闪就怎么闪

用个单片机就搞定,你想怎么闪就怎么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