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用PADS画PCB, board outline为圆形,想在边缘开个槽

楼主(2008-07-10):
请问用PADS画PCB, board outline为圆形,想在边缘开个槽,如何做?

网友A:
在24层用线条描述,或者直接跟板厂沟通,让他们处理。

网友B:
这是PADS的不足之处.......打电话和电路板厂沟通啦.

网友C:
Cut Out...

或把圆形打断。
pads没有做不出的外形。

网友D:
用CAD做外框,然后导进去

网友E:
加入OUTLINE

加入OUTLINE ,改变角度!你可能刚学吧!多看看书,有说明的!PADS很好用的!Allegro也不错!

网友F:
我一般就是直接画Board Outline,制版厂家可以认

或者用CAD画好后导入也行,然后设置为Board Outline

出光绘的时候注意检查,再跟厂家说明一下,不过按说出光绘了就不需要再沟通什么了,只是我也不是太有把握,防止万一吧!

可以到www.pcbbbs.com去,那里是比较专业的PCB论坛,各种软件都有相应的板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