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 如何把InternalPlane删掉

楼主(2008-07-24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我是新手

好像书上说要是定义了就不能删,要删只有没定义的时候。
请高手指点!

楼主:
看来没办法了?

网友B:
把本层所有东西先删光,再把网络定义去掉就能删了。

楼主:
谢谢ls,板子画好,再删东西就……,

网友C:
呵呵

那位高手在踩踩阿
我也跟着学点

网友D(2013-01-22):
可以在:layer stack manager里面去操作,根据提示操作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