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画的一块板子

楼主(2008-08-09):
好久没画板啦,请大家多提意见,谢谢!!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底层导线离边缘太近 调整一下 用于继电器的二级管方向未标。

网友B:
   我是个新手,我就想问一下,左右两边的线是不是太靠近边缘了,波峰焊接的时候听说不好弄的,听说一般要离边缘3mm?搞不好机器容易把你边缘布的线弄坏。

网友B:
   还有就是国家标准规定边缘要留出足够的爬电距离吧?

网友C:
最上边的插座焊孔小不小。

网友D:
不错啊

蛮漂亮的哦

网友E:
这线走的 真规正

网友F:
怎么还有绿色

网友G:
绿色没关系,自己觉得正确就行了,机器比较笨,死认规则

网友H:
画的真好

网友:
你把二极管放在继电器下面,怎么焊接呢?

你把二极管放在继电器下面,怎么焊接呢?

楼主:
你把二极管放在继电器下面,怎么焊接呢?

那不是二极管,是继电器的线圈

网友I:
有的线太细了,能粗尽量粗点

有两个集成块引脚连成一片了

网友J:
~~~~~~~~~~~~~

画得很好了:(

网友K:

画的很好,很规正.

网友L:
楼主 你在哪学的啊

我也想学protel 但只自己看书 有好多和实际操作不一样啊 哪有学这个的啊

楼主:
个人认为要多练习!

平时再多看一下别人画的比对自己的不足

网友M(2008-09-08):
!!

  要留些工艺边,要是上机器焊,最好再加些光学mark点

网友N:
呵呵

多实践啊,这位任兄实践多才会有出彩的作品呀.

网友O:
羡慕,真是用心出的一快板子...

网友P(2008-10-16):
左下脚元件离双排插座很近,有相互干涉的嫌疑

网友Q:
其他不说,建议修改规则去掉绿色报错。

规则里面有一个是原件间距太紧报错的,把他去掉吧。这里就是这个报错。
板子上面有点点报错心理面都不舒服。呵呵,我是这样的。

网友R:
漂亮

 真漂亮,我什么时候能画出这样的板子来啊呜呜

网友S:
焊盘为何没有阻热?

网友T:
RE

好久没来!递上迟来的建议:
    首先请楼主关注一下你PCB的电源,是否觉得走的太乱太长不合逻辑呢??我们做PCB除了好看外最主要是实用!还有我画PCB一般先画电源线!这样电源才能干脆利落!个人建议,嘿嘿同意改之,不同意可以批评

网友U:
看到绿色就有些别扭,呵呵

画的板子多了,现在对亮绿色很敏感:)

网友V:
re

看上去挺好的,现在也开始学习中,帮你顶下...

网友W:
一点看法

1.继电器那部分电路如果能将输出端和控制端的线分开一些较好,那是个干扰很大的部分。另外,从驱动芯片出来用于驱动继电器的那些线最好弄粗些。
2.走线与边距太近问题视实际情况定,如果是装到绝缘材料做的模具里面,其实也没什么,只是要保证人家加工工艺的误差不会将你的走线割断就行了。
3.画板还挺漂亮的,但是也要注意性能。一般而言,电路都要弄继电器来隔离驱动了,就说明控制对象可能是个干扰源,在布局和画板是就应该将两部分电路和走线分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