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的问题请教

楼主(2008-08-10):
最近发现一批板子的过孔阻抗太大,导致系统不稳定。

 请问,过孔有什么标准,如何要求pcb厂家?

网友A:
随便说说

过孔一般只要求内外径大小,如果是多层还要定义内部THERMAL PAD 的大小,你说的阻抗如果指的是高频电路,就不仅仅取决于这些,和导孔深度和距离地多元都有要求,这个不是厂家能控制的,而取决你的设定。有的时候不要要求厂家帮你把关,有的时候厂家懂得未必比你多。。。

网友B:
看《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》啦,

注意热焊盘问题,哈哈

    ======
    | 点 |
    ======
    观察PCB上的图形,首先会注意到存在大量的“点”,包括:
    过孔
    引脚焊盘
    MARK点
    ICT测试点
    安装孔
    ......
    这里要谈的内容是:盲孔、埋孔、过孔;过孔会引起阻抗不连续;过孔载流量和周长的关系;板厚孔径比;BGA下的过孔;多个过孔共享一条线;金属化与非金属化;中心孔、焊盘、热焊盘优选尺寸(电地完整性);MARK点的识别、共享,何时需要MARK点;ICT定位孔要求;ICT测试点要求;多点接地;马蹄形孔(跑道孔);堵绿油工艺;点线间距;十字花盘......

更多内容,详见:
《培训系列“丛书”》
www.armecos.com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re details, see:
《"Series Books" of Training》
www.armecos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