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理图的网络表和PCB的网络表对比是的问题

楼主(2008-08-28):
画好PCB后不放心,就从PCB生成个网络表,然后跟原理图的网络表对比一下,看是否一样,但两个网络表的安排顺序不一样,对比时到处找,太麻烦,大家是怎么做的?

楼主:
没人做过?还是知道认为很菜懒得讲?

网友A:
呵呵

我不知道清楚你用的是什么软件,但如果是99的话我劝你别去弄那个了,那个就太麻烦了,换AD吧,既然我们用PROTEL公司的软件设计,还是该支持下他们的技术革新的。
如过是AD6的话你可以运行工具设计规则检查,就能提示你更原理图的区别,提示的很明白的,不过是英文的,英文了解的话很好搞定。

网友B:
protel确实有这个问题,allegro没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