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D6中等长布线

楼主(2008-08-29):
用AD6.7(AD2008也一样)拉出的蛇形线拐角总是直角的,怎么弄都弄不成圆角,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对话框里的所有设置都试过,请高手指点该怎么设置。

楼主:
interactive length tuning对话框

网友A:
re:这里倒是有些巧妙。

在tr蛇形线画线状态下,按1、2就是转方角和圆弧之间切换。3、4就间距。
&lt、&gt是幅度。

哈哈。这个知道的人可不多。试试吧,很好玩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