焊盘问题

楼主(2008-09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re

鼠标点住焊盘不放,按键盘上Tab键出来窗口,在properties下的shape选rectangle项,X、Y大小自己选。OK

楼主:
楼上你误解了

焊盘的孔怎么改成长方形, 而不是焊盘改成长方形

网友B:
头痛了,叫pcb厂给你打个方孔试试..

网友C:
直接与PCB板商说

网友D:
没办法通过软件来修改吗?

没办法通过软件来修改吗?

网友E:
多放几个孔就好了

网友F:
我的方法

我的方法:在禁止布线层画出需要的形状。在不同的厂家做个很多次都没有出现意外,应该厂家是默认这种方式

网友G:
我同8楼的方法一样,支持

楼主:
RE

嗯,上面7,8,9,楼的大虾们的方法真的是好,非常感谢!!!
还有哪位大虾有高招,请出招吧,也我们这些小虾们见识见识~~~~~~先谢谢了!!!

网友H:
AD8拥有这个功能,你可使用一下这个软件

没办法的话,只能用7,8,9,楼的大虾们的方法咯!!

网友I:
tango中是这样的,焊盘改成你要的长方形,再用机械层打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