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ltium Designer 6中导入出错,请高手指点!

楼主(2008-09-08):
我在用Altium Designer 6画好原理图后开始更新到PCB正常,后来在原理图中添加几个元件后点确认改变就报出错!但还是可以导入到PCB中!请教高手,怎么才能不报这个错误?

网友A:
呵呵

我也遇到过,直接点执行改变,如果在PCB中那两个错误的地方是对是,那么你再导入一遍就好了。

网友B:
应该是R12这个元件封装有问题

你看一下其封装管脚是否是“1”、“2”

网友C:
原理图封装和PCB封装引脚对不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