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自己画块板子,哪里去找封装

楼主(2008-09-08):
    以前画过两层板。最近想自己学习画一块四层板。原理图有(很多开发板和图书上都附有原理图)。但是元器件的封装不好找。比如AT91rm9200 的两百多角的BGA封装 去哪里找呀?

    哎,头痛。好想找好封装画块四层。
    求助,谢谢

网友A:
自己画,嘿,还真踏实!

楼主:
没有其他方法吗

200多个脚的BGA还真不好画耶  想偷懒~~~

网友B:
o(∩_∩)o...哈哈 有捷径的

到公司开发后你就知道,所有的封装都是自己画的。

至于几百个pin其实是可以采用类似“模板导入式”的方式画的。间距一般也是比较规范的,比如1.27mm

网友C:
根据数据手册,自己做封装

网友D:
可以用阵列方式

可以用阵列方式,元件的脚距一般都是一样的,测量 一个或根据手册得知,算一下个数,一个搞定

网友E:
IC的封装难画?

给你些异形的接插件,你就知道什么是麻烦了

网友F:
不管怎么异形,只要有手册给出尺寸,嘿嘿,我都不怕。

都是二维坐标的东西,算算就出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