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这是什么来的?很初级的问题,各位见笑

楼主(2008-09-10):
小生刚入行,看到一块电路板上有一个黑色园块,难听点一坨的样子,貌似是一个芯片。不知道这种东西是怎么制作的,和普通的芯片有什么区别?当初设计这种PCB的时候该怎么设计啊?

网友A:
o

太黑了点看不太清楚.把正反面都照个上来阿

楼主:
回楼上

不是  我不是想问大家里面装的具体什么东西  而是想问这种是什么芯片?貌似以前听人说过好像是什么软装芯片,不知道是怎么作的,一般的芯片有外形封装和管脚,我们根据封装来画PCB就可以了,那这个是怎么画的啊?它是什么制作原理?

楼主:
百度来的:

软封装集成电路:是指以陶瓷或环氧印刷电路板为基板,利用超声波焊线机将铝线或金线把IC的各功能脚与的相应线路焊接上。为了保证键合细金属丝不受外力损伤,也为了防止外界光照时而干扰集成电路的正常工作,在集成电路上用环氧树脂固化保护,由于其引脚直接与印刷板相结合,因此它不会或很少发生断脚及焊接不良等故障

这么说这种东西是不可能像普通封装一样手工焊接的啦

网友A:
o

就是 裸片,没有封装的然后用黑胶邦定在线路板上就成这个样子了

楼主:
gjg191

你有这方面的资料吗?  给个链接  想学习一下

网友B:
这就是IC绑定工艺。里面是个IC.除了设计这个板子人员

应该不会知道那个ic的型号了吧

网友C:

這個不是PCB制造工廠生產的,一般為後段生產制造工廠封裝上去的,內部會有IC或類似IC的零件,零件可能有以下考量:溫濕度、RF、機械應力、阻抗。。。

网友D:
那几个电阻焊的真差

网友E:
re:

只是一些环氧树脂之类的东西封住了一些芯片!低级的保密!从班子上看,估计不是什么高端的东西!

楼主:
这么说通常里面就是一个普通的IC或一些元件,然后后期滴上一坨环氧树脂封住不给人看而已,呵呵
Ice_River:
确实不是什么高端的板子,据我所知是个相机闪光灯的控制板
我打算用SP6685作一个板子来代替它,不过SP6685是DFN封装的,似乎也很难手工焊接,哎,不知各位有什么好介绍不?

网友F:
那个是封胶

那是封胶。
有的客户为了降低成本,选用IC的时候使用了裸片;也就是经常讲的Dice。
里面是晶圆;将其固定到PCB上叫邦定。然后封胶就如同封装片一样。

网友G:
电阻焊的有个性啊.

网友H:
这就是一个绑定的芯片

网友I:
主要是为了减少体积和成本。

早些年一些便携东东里常用,比如计算器等。
那时候没现在这样的贴片器件多。

网友J:
RE

15楼的已经说了: 这就是一个绑定的芯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