讲讲cadence的推线技术,因为这个我吧用了18年的protel彻底扔

楼主(2008-09-11):
就是因为这个我吧protel彻底扔了--布线调整太困难。
protel做2个小时,cadence两分钟搞定。

网友A:
ad6也有了,pads也有。只是我不会 嘿嘿。

楼主:
但是,protel dxp还没有

ad6 pads powerpcb好像都有这个功能。
推线:调整焊盘或者布线时,相关的焊盘和布线自动按照预订的规则避让,这些
规则是可以调整的。
二姨家的图片上传又不好用了,用俺自己的服务器吧。

楼主:
调整中的过孔,注意其周围的连线过孔等

白色的是不符合规则的,这是我故意做的,方便大家看。
如果没有白色的,说明调整符合规则,按下鼠标键确认即可。

当初,玩单片机,为了调整一条数据线,花了我半天功夫,没给我郁闷死。

注意,我设置的规则是过孔不动(默认)
 相关链接:http://amd.9966.org/pic/00-download/t2.JPG

网友B:
PROTEL99就可以推线的.

PROTEL99就可以推线的.楼主只能说白用了PROTEL99 19年.

楼主:
不可能

除非全手动

楼主:
证据,反正我没找到

网友C:
有的,调整总线的时候有点用。

懒得贴图,反正你也不用99SE了。

楼主:
那不是推线,是调整,两码事

网友D:
带过孔的线能推吗?

各位高人,带过孔的线能推吗?

网友E:
可以,去altium的网上看看demo

网友F:
PROTEL有18年了吗?

18年前还没有家用电脑苹果II

网友G:
有啊,那个时候不叫protel,叫tango;

网友H:
高手看我一下

我也来说一下我的问题
我毕业1年,经验不是丰富
我用protel99画板的时候发现手动画线的时候原本很细的那种线(不确定是不是常说的预拉线)并不消失,连接两个焊点的时候画两种不同的走线,第二条画好拉的时候第一条也不消失,于是我去 proference选项里面找option 下面的loop removal 却找不见,这是什么原因列.然后我想就这样吧,手动部分做完拉,接着做自动步线部分,我选择拉Lock all pre-route项,开始步线,发现我开始手动步线的时候画的几根又被重新自动步线,我画的等于没画,为什么列
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设计规则出拉问题,因为我画的线在不关闭DRC error的情况下与焊盘连接的一段总是呈现亮色
盼望有一个两个大虾飘过的时候给我指点一下,也可以给我留个号码,我用公司的电话打过来,我的qq275293970,随便加一两个电子方面的朋友也是一件很高兴的事情

楼主:
我当初也碰到过莫名其妙到问题

缩小了看到一根线,放大了消失了 实在没办法,利用copy**,复制一份,好了
我也tango从1.0开始的,是俺老师花了300块,从中关村copy来的,两张软盘。
还是低密度的,360K到那种,是360K,不是360M。
很多人有protel不是因为他好,是因为感情问题。

网友I:
protel 的图形界面非常友善,

看久了眼睛不会累。

网友J:
感觉powerpcb好用一些

网友K:
老王怎么那么长情。用用ad6吧,你说的功能都有。

candence是业界里面首推,当然好。但是很多国内的公司都是从protel过来的,所以建议可以考虑ad6.这个软件用起来,可以跟allegro和pad一比了。
而且其兼容的格式特别多,很方便。

PS:什么软件用多了,就是工具而言,没有最好,只有最合适。

楼主:
俺cadence熟悉了,不换了

要不是protel太差,也不至于扔了

网友L:
学习了,呵呵

我现在还在用protel,不过也考虑专投PADS了,呵呵。

网友M:
我现在是原理图用OrCAD Capture CIS

  PCB用Protel99se。有时候也觉得Protel99SE布线太累,公司的用Pads2005 SP2,但私下里自己也研究了下Allegro,不过最近一直不画板,又扔了,唉

  用了Capture,就发现protel画原理图效率真是低下。像橡皮筋功能,还有那些简单的复制,粘贴动作,都比protel高效。

网友M:
看了5楼的观点,又按11楼DX的提示试了下

  不过**作后发现好像是“只能挤不能推”啊。呵呵,我的意思是:我想动的线只能修改重布而不能“推”,但是我在布这根线时,可以把其它所有无关的线“挤”开:-)

  以前还真没用过,让DX见笑,我还真白用了10年的Protel。只是想再虚心地请教下:在“挤”开其它线的同时,“当前线”是否可以“推”。

  怕自己前言不搭后语,再说下自己的“推”是指:一条线,连着布了3段,都是45度走的。中间的“线段”是否可以推?也就是在操作的时候两边的要跟着跑,而不能断开

网友N:
我也曾经试过allegro,wg,

发觉那个东西除了画板爽点,别的工作太麻烦,就是一个库,都麻烦死,

网友O:
是不是哦

我刚开始学protel,这太打击我了嘛

楼主(2008-10-14):
www.verycd.com

自己下载,太大。

网友P:
用CADENCE画单片机板?

建库出菲林不嫌麻烦吗?

楼主:
啊,我一直用cadence 话单片机

当然也画arm,fpga

网友Q:
candence和protel根本不是一个数量级的

candence的pcb仿真很好,protel基本不具备这方面的功能。不过candence的封装做起来麻烦了点,库里面又很不齐,而且国内相关教程很少。

网友R:
PADS用习惯了,有点转不过弯

当初Protel用习惯了,好久才习惯PADS,准备学习下Allegro。

楼主(2008-11-24):
protel推线试过了,只能推动一个,相当的难用

网友S:
谁有Cadence 的颜色设置脚本,给发一个,谢谢

网友T:
PROTEL早就有了这些了

有排斥,推挤,覆盖三大布线模式,而且可以通过快捷键切换,我经常用。。。

网友P:
就为一个推挤?有多牛?有这个牛吗?

网友P:
这是PROTEL99SE的,也可以推呀

楼主:
没看出来推的效果

你把详细的设置说出来,protel不设置,肯定是不可以推挤的。

网友U:
ad7.1已经不错了,

原理图和PCB都不错,protel99se早已不能和AD相提并论了。ad库很全,还可以搜索,一般情况下直接拿来就用,最多修改一下焊盘尺寸。这一点很不错。

我最近要试一下 orcad + pads 了。

网友V:

AD6功能强大!

网友T:
PROTEl全局编辑是一绝

DXP这方面更强

楼主:
protel如此强悍,咋国外的公司的设计基本都用cadence?

用protel的也有,就是针对低端应用的。
反正我自从用了cadence以后,
对protel的只有纪念,没有怀念。

网友W:
主要是PROTEL比较容易搞到,

其它的都太大,而且不容易搞到,用的人也少

网友X(2014-04-25):
引用 网友Y:
我公司还是用protel想学下Allegro能否发份Allegro软件给我呢?本人QQ是276068796谢谢  ...

邮箱下载慢的雷, 自已去网上下载更快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