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我指正一下此板的缺点

楼主(2008-09-18):
各位大虾:

       自己第一次画了一个双面单片机学习板,呵呵!自己瞎糊弄的,希望能得到前辈的指点.

   1)哪些地方还需要修改?
   2)布线的时候先布电源和地网络,其次是时钟网络,然后是数据和地址网络,
   最后其它网络,这样的手动布线顺序可算正确?
   3)在低频和电源,地网络相互之间的布线互相垂直是否有问题?

 相关链接: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711/2007113225847192.pdf

网友A:
这娃不听劝

  都已经说了你的串口和并口插座方向弄反了,朝向板子里面,应该是朝外面的

网友A:
还有就是电容电阻数码管引脚怎么都没孔?

  按钮倒是有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