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DSP电源布线问题!

楼主(2008-09-20):
我用的DSP电源供电有3.3V1.8V3.3VA1.8VA。它们相互间还有交错放置的,
请问我要怎么布电源呢?
电源的分割又该怎么弄?
走树状是不是干扰很大?
先谢谢了!

楼主:
自己顶

自己顶
没人知道吗

网友A:
有电源器件集成多电源

  包括两个开关电源,三个LDO

  你主电源确定用3.3V开关电源,需要1.8V的芯片旁边放上一个3.3V转1.8V的1117 LDO即可
  对于模拟3.3V,可以使用主3.3V串上电感或磁珠使用,模拟地也接上磁珠联入数字地网络,极端情况数字与模拟之间开壕沟,仅通过壕沟上的木板桥连接。

  开关电源功率大,效率高,但是纹波大。LDO体积小,价格便宜,纹波小,缺点就是效率低,本质就是稳压管,3.3V转1.8V效率只有55%。

  超过500mA电流考虑用开关电流,LDO发热太大.

楼主:
谢谢

我现在用的是5V转3.3V1.8V的专用芯片TPS767D318
3.3VA/1.8VA的转换跟你说的是一样的
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我不知道怎样走这些线,请高手指教!

网友A:
很简单

 电源线和地线作为一对并排,中间不要有东西,哪里需要就通向哪里。

网友B:
看看《快快乐乐跟我学高速PCB设计》,

电源布线比较复杂,要考虑很多因素,一句话说不清楚,比如:跨越分割、电地通道完整性(热焊盘)/接插件引入、高低压、热分析、高低频、安全距离、粗线/电源层/汇流排、去耦、电阻分压/电源模块优缺点和特性、功耗、纹波、布线拓扑结构(树型/总线型等等)、电源电流和过孔及线宽关系、电源电压/频率/热量对其他器件的影响......

更多内容,详见:
《培训系列“丛书”》
www.armecos.com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re details, see:
《"Series Books" of Training》
www.armecos.com

楼主:
不同的电压相交会不会有干扰呢?

不同的电压相交会不会有干扰呢?
电源线和地线作为一对并排,中间不要有东西
我用的是独立的地层和电源层,就不会有这问题吧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