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覆铜后为什么还有飞线?

楼主(2008-10-09):
第一次用PADS,还请高手指点下,我画的双面板,顶层和底层覆铜(GND)后,GND的飞线并没有小时,和铜是连接上了,还有就是覆铜以后如何打GND属性的过孔,我用的是连线的方法,放置过孔也会出现飞线,和PROTEL不太一样,路过的兄弟们指点下啊。

网友A:
正常,

效验过了就行了,不想看到它就把飞线设成黑色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