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有cc1020(QFN32)的PCB封装库文件啊?

楼主(2008-10-18):
高手请共享一下。
邮箱shanbaoyin@126.com

网友A:
自己做,这么懒啊

自己做,这么懒啊

网友B:
自己做很简单 啊

多数都是自己做的

网友C:
有几个方法。

大部分人都是看datasheet自己做。
也可以在你用的软件里面找找qfn封装,没有合适的就在一些差不多的封装上面改。

楼主:
芯片的接地是Exposed die attached pad形式,

这个应该怎么做?还是根本就不需要做?

楼主:
芯片管脚图

楼主:
TI提供的参考设计的PCB底层

接地那部分的封装怎么做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