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层分多块对性能有没有严重的影响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10-20):
如果4种电源不是势均力敌,没必要都在电源区分。

通常一个系统,有一个或者两个主电源而已,其他电源可以当信号一样,加粗在信号层走就可以了。

楼主:
我开始也是这样想的

主电源3.3v,后来改了原理图的电源方案,把3块一样的芯片的3个电源输入单独接各自的LDO供电了,共一个3.3v,另两个被各自分开隔离了,以前都是在一起。上下走铜皮的话空间又不够,所以想把这两个中的一种电源放在电源层去,所以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。这样做的话有没有什么风险?

网友B:
我最多分过三个电源区,呵呵

分四个也应该没多大影响吧

网友C:
回复主题:电源层分多块对性能有没有严重的影响?

功能上,电源线上的线框足够大,能满足你需要的电流,应该是可以的。既然要分多个电源的shape,可能是因为走线方便。不知道你那还有别的什么要求没?原则上较重要的一点就是电源和地之间的耦合要好。有别的像EMC的要求就要另说了。

网友D:
电源层分割会切断信号回流路径,

导致干扰,尽量保持电地平面完整,跨越分割需要特殊处理,建议某些电源在信号层走粗线。

更多内容,详见:
《培训系列“丛书”》
www.armecos.com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More details, see:
《"Series Books" of Training》
www.armecos.co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