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焊接

楼主(2008-10-29):
电路板焊接时有什么注意事项!!

网友A:
温度,准度,准度

网友:

眼睛要好!温度要把握好!速度要快!

网友B:

主要一个就是防止虚焊,假焊的发生,一般焊接应该在焊完元器件后检查焊点是否光滑!焊完整板后应该检查清楚那里是否需要补焊!

网友C:
最好一边焊一边测

有条件的话最好一边焊一边测

防止把所有器件都焊完了,出现问题再去找就麻烦了。

网友D:
不得不注意的细节

电路板焊接无论熟练程度如何,得注意一个细节,就是要确保电烙铁等焊接设备接地良好,否则焊一个有可能就坏一个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