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l99se为什么将网络中的地默认成电源

楼主(2008-10-30):
 请问大家个问题, 为什么我在加载网络表时连接地的元器件显示的都是+5V电源??

网友A:
你虽然放的图形符号确实是“GROUND”

可这个图形符号的属性里带一个NETLABEL,这个NETLABEL还是VCC吧?所以双击那些“接地”的符号看一下。

网友:

属性标错了

网友B:
同意三楼

可能是你属性不对!一般网络导入是不会出现这种问题的

网友C:
问题解决了,是因为我不小心将地与电源接到同一个点上。

网友D:
改一下就可以了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