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地线问题

楼主(2008-10-31):
请教1.如果pcb上的地线实在布不通了,能否通过将整块面板都覆铜的方法使得所有地线相连?
请教2.面板的覆铜到底有什么作用呢?似乎不太明显啊?
请高手不吝赐教!

网友A:
即使能布得通,也最好铺铜

网友B:

基本上没听说过地线还需要布的这种说法,当然是全部是铺上shape更好了。
是单面板?那要求就是不高的了,功能上是没什么大问题的。要是频率稍微高点,你就能看出差别有了。
还有个问题,你这地线连走线都没办法通了,你给它全铺上能通得了吗?如果铺铜能连上?走线能走不出来?

楼主:
回3楼,也不是走不出来,就是走出来了会很难看!多谢指教哈!

网友C:
还是铺铜的好!

网友D:

最好的方法是覆铜,多试验几次,看布不通的地方在那里,是不是死区,死区的话就要自己想办法解决掉!!办法多多!

网友E:
一般情况下接地线都要粗一些

铺铜的主要作用是增加接地面积,抗干扰。

网友F:
既然能铺铜

当然也能走通

网友G:
画板思路不对啊

画PCB可是优先考虑电源地的走线的,这个对EMI性能非常重要。
之后才根据不同信号线的重要程度逐个的排。
当然,如果是多层板,有完整的电气层就另当别论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