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面板可以两面都敷铜(GND)吗?

楼主:
(无正文)

网友A(2008-10-31):
具体问题,具体分析

网友B:
一般必须得铺,用过孔

网友C:
同意三楼!也确实如此

把过孔打均匀一些就行了!那样效果更好

网友D:
用阵列防过孔,再把打架的删除即可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

网友E:
当然可以拉

两面附铜,通过过孔连接。

网友F(2016-08-12):
之前听一个emc工程师讲高速布线,他说最烦的就是均匀的过孔,很容易出问题,所以打过孔建议手动随意添加,不要阵列

网友G:
过孔尽量别太多,太多一样有干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