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ADS Layout中怎么覆铜后,再打开只显示边框啊!

楼主(2008-11-04):
PADS Layout中怎么覆铜后,再打开只显示边框啊!另外我的是双面板,底层怎么不能覆铜啊(就是没有显示铜皮)!

网友A:
设置上

Tools-&gtOptions-&gtsplit/Mixed Plane 保存选项.可以选择保存全部.就不会出现敷铜后关闭再打开只显示外框了..
不能敷铜可能是Layer设置问题吧.

楼主:
不管用啊!还是保存后看不到

网友A:
View->Nets->default->OK.

楼主:
选择后能看见,但重新打开就还是那样只显示边框了!

楼主:
铜皮还在,但是显示不了,奇怪!

还有我是两层板,底层覆铜后一直显示边框。是层设置的不对吗?

楼主:
覆铜后保存,再打开就只显示边框!

View-&gtNets-&gtdefault则可以看到铜皮,是软件就这样,还是设置有问题?

网友B:
快捷键P+O...

网友B:
在options菜单栏中选择no hatch,然后点Applay,再选择normal,然后点Apply,就会显示铜皮了

网友C(2010-03-26):
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刚学这软件,遇到了和你一样的问题

网友D(2011-09-09):
View->Nets->选一个网络就会显示覆铜了,重新打开还是轮廓的

网友E:
这个软件一直的风格,每次打开PCB需要看覆铜都要重新灌一次的,出PCB过的geber的时候特别要注意。

网友E:
并不是你的软件存在问题,而是PADS的一个特性。

网友F(2012-12-14):
重新hatch一遍,pour manager-hatch-hatch all

网友G:
PADS就是这样子的啊,为了减小文件的大小,只显铺过的铜的边框

网友H(2013-08-08):
我也遇到了,在工具->选项->勾选打开文件时自动填充。应用,下次找开就有了。

网友I:
楼上正解。

网友J(2013-12-02):
我也遇到这问题,终于找到答案了。

网友K(2014-02-27):
楼上正解 pads9.5就是这样的

网友L:
PADS 软件是这样的, 跟99 或ALLEGRO 不同。 打开要重新执行一下铺铜才能看到。

网友M(2017-08-26):
引用 网友J:
我也遇到这问题,终于找到答案了。

不错,试了下,可以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