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知道是否是PCB设计问题,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,万分感激!

楼主(2008-11-05):
一、描述:PCB为LED显示屏显示单元板:
1、因客户要求电路按4层板设计,顶层为原器件层(所有原器件Pin均通过过孔与信号层相连,后亦敷GND),
2、第二层为信号层,
3、第三层为电源层 ,
4、底层为GND;
5、客户之所以要求如此设计是为了让产品的EMC更具优势;
二、量产异常问题描述:
1、PCB分两次打样均未发现有开路现象;
2、批量做板时出现信号层及电源层有开路现象且LED正极开路的板上都不会有别的信号线开路,信号线开路的板没有LED正极开路的现象。
3、PCB板在出厂前都有做过飞针测试,均无开路,部分板在加工后通电测试才有开路现象。
三、PCB板设计描述:(针对内层)
1、信号线为0.254mm(10mil)电源线为1.5mm(59mil)
2、电源层有3.3V及5V,且整层除5V走59mil的线外其余敷3.3V电源(最细处大于59mil)
3、电路原理简介:电路为红色LED正极接3.3V,蓝色和绿色LED正极接5V,所有LED负极接至恒流驱动芯片,通过LED最大电流为21mA。
四、异常问题分析:
1、从电路来分析,因电路中信号线过细导致信号线被烧断,但无异常问题的板整板LED全部点亮48小时不间断老化均未有开路现象,故可排除;另一方面红色LED正极走线大于59mil理论上来讲应不可能开路。
2、此外所有芯片工作电压为5V,最大电流为150mA,线宽为2mm亦有少部分开路。

综合上所述,是否可以认定为PCB厂板生产工艺存在问题,或与设计有关系呢?或与生产过程中的工艺有关?请各位高手指点,谢谢!附截图

网友A:
我的感觉你的PCB四层的分配有问题

我的感觉你的PCB四层的分配有问题,你的线路不是复杂的,就是电源+恒流驱动+灯,正常情况下不该出现这些问题的,我的建议在下面
1、因客户要求电路按4层板设计,顶层为原器件层(所有原器件Pin均通过过孔与信号层相连,后亦敷GND).
 A: 应该走信号线的
2、第二层为信号层,
 A: 为什么不设计成内层,变成整个都是地呢?
3、第三层为电源层 ,
 A: 如果设计成内层(层分配好),是一整块铜,分成2大块,作为3.3V  及5V 电源.
4、底层为GND;
 A:可以整块铺铜的

网友B:
拿到实物和文件分析最实际

网友C:
这种层结构是为了增加抄板难度...

至于老化后有测试出断线,多半是孔化不好...

网友D:
跟板厂工艺能力和设计的DFM欠考虑有关

板子的层叠应该说考虑得挺不错。兼顾emi的话,信号走内层。

我怀疑你的板子DFM工艺没设计好,比如封装设计不合理。
众所周知,板厂对于测试板子跟量产板子的工艺控制不一样的。

一博科技 Your best partner
sjian@pcbdoc.com

楼主:
非常感谢各位的回复,元器件的封装在做两层板时是没有问题的;至于2楼提的问题是因为客户要求这样设计,也是为了更好EMC.

网友E:
有个比较缺德办法……

再换个制版厂,如果还是出现以上问题,那就证明是设计本身的问题了

否则就是先前制版厂工艺问题

楼主:
已经换了一家制版厂,做回来的板都没有问题,请问我怎么样拿出证据证明前一家制版厂制作工艺不良呢?谢谢大家回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