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个问题

楼主(2008-11-05):
如果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在穿过元件腿中间时,线宽必须是7mil,但如果穿过后把它再变成10mil再走线还是仍然按照7mil线走,请各位高手提意见

网友A:
不是有TAB键可以修改么

楼主:
是这样

我问的是,用7mil连线还是用线径不一样的线连接如7mil变到10mil,这样对信号传输好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