非常奇怪居然绑定厂没**

楼主(2008-11-18):
有什么不足请大家说出来,这是我第二次画板。

网友A:
很漂亮

掌上游戏机吧,出了左上的晶振丝印出框外,中间的电位器最好把金属固定架也画上去,仅靠引脚做固定的话不太牢靠

网友A:
另外,总线飙得够远的

网友B:
严重问题!

绑定区域严禁过孔.

网友C:
新手问一下

左下边那个大圆是不是所谓的"牛屎"封装呀??

网友D:
楼上的也太幽默了

楼上的也太幽默了

网友E:
好像psp阿

好像psp阿

楼主:
6楼

绑定区域严禁过孔?
没听说吧,
我们的板子都有过孔,都生产了多少KK了,都没见过有问题?
FLASH不放右边,线很难放下,除非中间层走线。
这个只是给搭上网络,走线并不是很重要,别人还要改的。

网友F:
难道是传说中的山寨机?

Flash的走线确实有点长!

网友G:
发下周末搞的板子,大家拍砖啊。

挺不错的

网友H:
不过总体还是不错

应该有一定的LAYOUT经验

网友B:


网友I:
注意两点就行了

1、过孔足够小(直径以不小于板厚的1/6,且不小于板厂的最小工艺水平);
2、要求板厂关闭过孔

网友J:
我是新手,看不出什么,只能说好看,

网友K:
绑定区不明白??

引用 网友B:
PCB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6楼: 严重问题!

绑定区域严禁过孔.

15楼: 非常奇怪居然绑定厂没**
绑定厂绑定区什么意思啊?不大明白

网友L:
就是裸片直接安装在PCB上,然后用黑胶盖上的黑粑粑,又叫

在大批量生产的游戏机、手柄、遥控器、液晶模组上很常见的一团黑粑粑(狗屎陀)就是啊

绑定区由过孔会让胶漏掉,造成表面凹凸不平

网友M:
简单么

楼主 应该从简单的开始

网友N(2008-12-21):
发下周末搞的板子,大家拍砖啊

不错楼主,学习了,数据总线尽量短一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