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板设计中布线有先后顺序吗?

楼主(2008-11-19):
请教各位大侠

最近在用PROTEL画PCB板,布好局后就要布线了。
但看着那么多的飞线就眼晕了。
在布线时是不是有什么原则可以遵守啊?是不是先布信号线还是先布电源线和地线,是先布长线还是先布短线?
谢谢指教。

网友A:
可以设定布线顺序。比如先布哪个网络。

楼主:
谢谢指点

哦。
谢谢指点。
可是看很多人怎么是先布电源线后布信号线呢?

网友B:
按模块布线

网友C:
这个事,只讲结果,不讲顺序

当然,你做的时候,可以有一定的顺序

网友D:
人的方法可以不一样的

我的方法是先放置关键元器件的位置,
然后边布线边放置周边器件,遇到放不下的就调整,改封装等.....
方法不一定都一样,目的是一样的而已。

网友E:
边布线边调整原理图

我一般情况下先布信号线,优先考虑最少过孔,再考虑走线最短。

网友F:

先把电源和地分一边!到最后在管!!!

网友G:
从易到难

先走短线,再走长线,最后走电源和地,边走边为附近的线下留位置。事先摆放好所有零件,走线是根据需要适当调整零件位置。

网友H(2008-12-30):

当然有了。
原则就是有要求的线优先走,重要线优先走。
重要线,像CPU和Memory的data和address,时钟线等高速信号线,差分线,先保证他们顺、直、短...
其次是电源线,到负载越近当然越好了,
最后是其他
在做placement的时候就要考虑到这些的了
多翻翻书吧...

网友I(2011-04-14):
刚开始画板,学习中;
  最后布电源线的时候有时会走不通,又得重来,烦的一比啊!

网友J:
1,先将bga 的引脚扇出到IC的外围。
2,再布电源,或分割电源平面。
3,系统总线,高速线,模拟线。
4,普通I/o。

网友K:
先摆元件位置,再布
其实要忠实反应设计意图
要从原理图时就仔细考虑了,原理图最好做成模块化的分立原理图,这样布的时候会轻松很多

网友L:
这个过程确实是一样很艰难的过程撒~

网友M:
线信号线,后电源地。尤其有重要信号线更要优先。

网友N(2011-05-17):
先从PCB板子上的核心元器件上开始布线,然后在连接核心元器件的负载,再是电源线。

网友O:
好多不同的答案啊

网友P:
每个人都要自己的操作风格。凡事没有绝对。

网友Q(2014-10-30):
高手一般都是这样布线的,先地线,电源线,信号线,最后把地线全部删除覆铜

网友R(2014-12-10):
先不信号线,后不电源线.

可以先用自动布线试试, 这样可以知道布局是否合理.
然后在逐一用手工布线,一定要设置好距离规则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