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怎么把很多个OrCAD的.OLB文件

楼主(2008-11-20):
请教:怎么把很多个OrCAD的.OLB文件变成一个Pads2007的.pt07文件?

我在ADI的网站上下载了上千个ADI器件的原理图符号.olb文件,虽说这种文件在Pads2007 Logic里也可以直接用,但把它们加载到库里时每个库里只有一个元件-_-!。。。(也就是用到一个元件就得多出一个加载库)

所以请问怎么把它们做成一个库啊

网友A:
可不可以都放到一个logic里面,再保存在同一个库中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