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在powerpcb里画一个孤立的焊盘,或者过孔?

楼主(2008-11-28):
我最近在画一块4层扳子,在参照一块板子时遇到一个问题。 参照的板子在边框上有一圈顶层到地层的过孔,在没有覆铜之前都是孤立的。 我很想画这个,可是怎么也画不成。 如图一。https://bbs.21ic.com/upfiles/img/200811/2008112811352913.jpg

请高手指点。

网友A:
好像要专门为焊盘画一个封装,我初用pads请多指导!

网友B:
过孔直接打就可以了,铺铜很多要打孔的

焊盘就要做封装了

网友A:
怎么直接放过孔呢?

楼主:
如果不布线,直接打过孔呢?

谢谢,
如果不布线,直接打过孔呢?该怎样做?

网友C:
很简单的

选择网络,
添加过孔,

网友D:
RE

按键盘上P键两下就出来了
如果是过孔,先P后V

楼主:
谢谢!

谢谢大家!!!
谢谢6楼!

网友E:
我的方法

我使用的方法是:选择网络,然后右键选择添加via 即可。

网友F:
只有將過孔做成一個元件

网友G(2014-07-23):
先P后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