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习PCB技术

楼主(2008-11-29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易博迪

易博迪单片机开发(实验)板V1.2介绍
一、性能特点
易博迪单片机开发(实验)板V1.2是V1.1的升级版本,它不仅具有V1.1的全部功能(包括CAN通信、大功率电机驱动、PS/2接口),最大的不同在于V1.2支持USB下载,真正做到了一根USB线实现供电、下载、仿真。同时该板全部采用贴片电阻和电容,布局做了优化,电路板外观更漂亮。该板支持双电源(LM317+USB)、多CPU(STC+ATMEL+SST)、多编程(USB+ RS232+ ISP)、多通信(CAN+RS232+PS/2)、多接口(接口采用标准接插件引出),而且CPU与可能产生干扰源的外部采用光耦进行了隔离,该板不仅可以用于一般的开发和学习,而且可以用于工业现场。该板涵盖了单片机所有的常用接口,基本上可以说,这是一块将51单片机发挥到了极限的开发板!
二、板载资源
1、提供USB和开关电源的两个电源接口,使用时选择其中一种即可;
2、采用按键控制和数码管驱动芯片CH452A统一对按键及数码管进行管理,与单片机连接简单;
3、PVC薄膜按键,留有5*5按键接口,最多可支持25个按键;
4、四位一体的数码管:可以进行各种显示实验;
5、PS/2接口:可以使用标准键盘代替薄膜按键进行输入操作;
6、两种128*64图形液晶接口,其中OCM12864-5型号(针间距2mm)的液晶屏可以直接安装在电路板上(推荐使用);
7、16*2字符型液晶接口:可以显示数字、字母信息;
8、DS1302实时时钟芯片及钮扣电池:可以做功能强大的电子时钟;
9、DS18B20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:可以用单片机控制它来测量温度;
10、ADC0832:双通道8位外部ADC,SPI接口,ADC0832的模拟量输入脚通过接口引出;
11、TLC5615:单通道10位外部DAC,SPI接口,TLC5615的模拟量输出脚通过接口引出;
12、电机驱动接口:连接接口板(L297+L298)后,可以驱动较大功率的步进电机或直流电机,其中驱动电压由供电电源决定;
13、AT24C16串行EEPROM:2K字节的EEPROM,可以进行数据存储,防掉电丢失;
14、红外接收头及发射管:一体化红外头用于对红外信号进行解码,红外发射管用于发射红外信号;
15、蜂鸣器:可以进行各种发声实验,包括播放电子音乐;
16、MAX232通信芯片:可以实现半双工通信,如与PC机进行通信;
17、CAN通信:使用SJA1000和高速光耦6N137,及CAN收发器TJA1050(PCA82C250)组成一个CAN标准收发电路;
18、兼容多CPU:支持STC系列单片机(如STC89C52、STC89C58),也支持ATMEL单片机(如AT89S52、AT89S54),还支持SST系列单片机(如SST89E516RD),前者使用串口即可下载程序,推荐使用前者;
19、IO口扩展:CPU所有I/O引脚全部引出,方便客户自己外接电路;
20、多编程接口:开发板支持USB、串口和ISP接口编程,真正做到了一根USB线进行供电、下载和仿真,非常适用于笔记本电脑,其中ISP接口为ATMEL标准接口。

三、实验例程
1、红外发射实验;
2、数码管显示实验:计数器、数字显示、电子钟;
3、按键扫描实验,最多可以支持25个按键;
4、蜂鸣器报警实验;
5、DS18B20温度测量实验;
6、DS1302实时时钟实验;
7、RS232串口通信实验;
8、ADC0832数字电压测量(内部电位器电压及外部电压)测量实验;
9、TLC5615波形产生实验:正弦波、方波、锯齿波;
10、AT24C08  I2C总线EEPROM存储器读写实验;
11、步进电机驱动实验:利用接口板,单片机控制L297,L297控制L298驱动电机;
12、红外解码实验;
13、16*2字符液晶显示实验;
14、128*64图形液晶显示实验,如显示当前时间、测量温度、电压等;
15、PS2实验:利用电脑键盘作为输入设备进行控制;
16、CAN通信实验:CAN自发自收及相互收发实验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