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cb中布线问题

楼主(2008-12-02):
 pcb中布线问题,如下图表述,开始画了折线是ab,后来加了cd,加了cd后,ab自己自动消失了!怎么做到饿啊

网友A:
99se?

如果没网络ab不能自动消失。如果是由网络,画了cd,双击结束即可

网友B:
在DXP里面是有个设置,把自动替代勾上就可以

网友C:
哪个设置啊?

3楼说的设置是在哪里啊?没找到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