像我这样的我的电脑配置可以装AD6吗?

楼主(2008-12-07):
我的电脑配置是:
CPU:Celeron 1.70G;内存:512MB
请教,像我这样的电脑配置,可不可以安装AD6呀?

谢谢!

网友A:
菜鸟的双核+2G内存,刚装上就删了

你的配置你就自己看着办吧,画条线可以抽3口烟

网友B:
我用过800MHz+768MB内存的笔记本装AD6

使用相当流畅

网友C:
难道还要看显卡?

分析楼上两位的结论——是不是跟显卡的关系还很大?

楼主:
RE

还跟显卡有关系呀,晕!!!

网友B:
AD6可以使用DirectX做图形加速

而DX是要显卡硬件支持的.
不过我的机器是集成显卡,也不错

网友D:
!

装没有问题啊,但是用起来可能你会受不了,呵呵!

网友E:
嘎嘎,还是不要装了,那是我第一台机器,6年前的。

网友F:
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看你画的板引线多少?
我用T23跑AD7.1只不过不能显示3D
跑的速度还行。可以接受,不会像许多人说的那样卡。

网友G:
我的P4 1.8就可以

我的P4 1.8,512MB内存,集成显卡,02年的主板,跑AD6还可以,3D的效果没试过,不过如果开别的软件,缩放就会卡

网友H:
确实对性能要求有点高

不过我用的是7.1

网友I:
呵呵

内存换大点应该好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