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一个画原理图的问题

楼主(2008-12-08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可以是可以,但不是什么好习惯

楼主:
如果按照我的画法,

做出的板子上的引脚和实际的元件引脚是不是符合的?

如果不符合,应该怎么画晶振?

网友A:
是不是符合--这只能靠你自己去一个个核对

正规的方法是:
除了最通用的元件(电阻、电容),
每个新元件都要有独立的原理图MODEL,并指定或新建对应的PCB库MODEL,而且要仔细核对两者的引脚是否一致

这样,虽然第一次麻烦点,以后再用就很简单了,而且放心.

楼主:
我用的是25M的有源晶振

那我这样做可不可以?

在画原理图时画一个8引脚的元件,然后封装定义成DIP8?

谢谢!

网友B:
任何器件若采用了标准封装则可以用现成的,否则建议自建

网友A:
明显应该单独做原理图模型和PCB封装,不要偷这个懒!!!

LZ实在是该打屁股!

有你发帖、等人回答的时间,早就全搞好了。

楼主:
谢谢XWJ,HWM

知道了,应该去买芯片,量引脚,画封装,

谢谢各位!

网友C:
孺子可教呀

网友D:
用卡尺直接量不得了

我就这么画的

网友E:
!!

应该尽量把元件画的形象点 这样即直观 又不容易出错

网友:
要自己学着做封装

搞电子的,
要自己学着做封装,
不能只用CAD软件里的那几个封装.

网友F:
产品说明里就有封装类型和相关的数据,何必自己量呢?

知道了,应该去买芯片,量引脚,画封装,

产品说明里就有封装类型和相关的数据,何必自己量呢?
从所提问题来看,楼主对元器件符号和封装了解太少。也许你需要的封装就在库里面,再看看吧。

网友G:
极度不信任现成的库

  只有自己做过的才放心,而且PCB布好后要快速核对

网友H:
13L

还是自己量来的准啊
因为你已经买到了
好多做设计的按手册做封装
做好了板子人家采购买不到东西的
或者买起来很费劲的
就是因为没有现货或停产等原因

网友I:
不仿真的话应该么问题吧

如题

楼主(2009-01-07):
呵呵,谢谢那么多热心的大侠

谢谢你们啊~

我还在画封装,哎,画了好久了,好多不会的,都是一点点学的,弄了好长时间了,希望放假前可以完成吧

网友J:
我也是菜鸟

路过的,嘻嘻~~领教~~又收益了,哈哈~~~

网友K:

库里的元件封装很多与实物不一样,还是自己做封装更实在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