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片、负片要注意!

楼主(2008-12-09):
发了板子,8层,中间vcc,gnd负片,回来一量,全短路!
傻眼了!

原因:我用allegro导出gerber是,没把负片选项选上(默认是正片)!
改正后,ok!大家用负片是要注意

网友A:
那家制版厂也够笨的。

网友B:
哈哈,偶还见过6层板打出来地全都不通的

对光一照:竟然是能透光的!

楼主:
re

有此失误:首先是自己的错。
其次,制板厂也有责任,因为gerber描述中已说到加工负片!
解决办法:考虑成本,让制板厂只更改中间的负片层级可,其他光绘不变,这样损失少!

网友C:
导出gerber后自己要再检查下gerber文件的

导出gerber后自己要再检查下gerber文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