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几个国外的显卡板,第一次发贴~~~

楼主(2008-12-09):
小弟不会做,不过天天在用这些板,发过来大家看看哈....

楼主:
正面来了,不过是摄像头照的不太清楚

网友A:
糊成一团的照片,有什么好看的?

还以为发的是PCB分层布线图呢,
原来却是这么模糊的相片

那还不如拆下自己的显卡看看实物呢....

网友B:
去太平洋看,还有更牛了。

前几天去深圳的PCB展会发现还有16层的显卡,那才叫牛。

楼主:
你有这样的显卡吗你?切

你有这样的显卡吗你?切

网友A:
切,不就是自己做的大屏幕驱动卡吗?

能把2D做好就不错了,
3D性能能跑得过9800GX2?

网友C:
2d 的卡很容易,弄个fpga就能搞定。

网友D:
不是不太清楚,是太不清楚,呵呵

网友E:
湖的没法看

网友F:
这个是显卡?

这个不是显卡吧?谁家的显卡用V-II Pro的FPGA???Matrox在N年前就不做显卡了。现在在板级方面Matrox主要做广电方面的I/O板,国内很多广电设备厂商都在用Matrox的卡。

网友F:
应该是标清的视频I/O或者处理板

金手指好象是PCI-X的。从正面右下角那几个大个的ADI的片子(猜测是7***的视频编/解码器),还有第三张图左侧的接口看(好想有个DVI,但是可能是自己定义的信号线序,上边那个N多针脚的也应该是自定义),应该是标清的卡(从时间上看,高清卡应该使用V4或者V5级别的FPGA了)。

网友G:
就这帖还加酷呢

网友H(2009-01-09):
看不清楚的

网友I:
应该是原型板

上面是xilinx的最高性能的FPGA啊。。。
还有LZ的拍照水平有待提高。。。

网友F:
不是“原型板”,有Matrox的商标

第四张图有Matrox的标志,是Matrox的卡。看有DVI头,可能是有显卡的功能,但是应该还有其他视频处理功能(主要是另外那个大头)。

网友J(2013-01-12):
图不清说个JB啊

网友K:
典型的vertix的FPGA+AD的DSP在PCI上的应用啊。 应该是10层左右的板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