产生信号反射的原因是什么?

楼主(2008-12-10):
经常看到阻抗不匹配,会产生信号反射。
似乎物理里面也有什么驻波的概念。
请问,为什么会产生信号反射?排版时如何降低信号反射?谢谢!

网友A:
因为阻抗的变化

就好像光线穿过玻璃或水面,会因为介质密度的变化而产生反射和折射一样

网友B:
阻抗突变

网友C:
波传播中介质变化

网友D:

信号产生反射的原因,在layout里主要原因就是阻抗突变了,
像via处,拐弯处,连接器处,不同网络接口处,避免这些就可以避免阻抗突变了,也可以加些匹配网络来实现阻抗的匹配。串联或并联电阻啊什么的

网友E(2010-01-18):
这方面的理论基础来自于那里?

网友F(2020-09-03):
一篇针对信号反射比较详细的解说;希望对你有所帮助!
定性类比、定量分析、仿真分析、抑制反射的措施
反射产生的原因、分析方法及应对措施

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-2fAA0trq5PYEcBsgwLJYw