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DXP画单面板,如何双面丝印层标记

楼主(2008-12-15):
想画一块电路板,单面布线,为了方便日后的测试和查看,想在电路板的两面都印上元器件的符号,也就是在丝印层标记,但是根据所学的PROTEL DXP,里面的丝印层布线只有在布线层才能做标志,那除了布线层,另外的放置元器件的那一层(也就是没有布线层)该怎么样才能在画图的时候加上标志,谢谢了

网友A:
在PCB库里,建一些有丝印无焊盘的元件

楼主:

哦,那除了这个方法之外还有别的方法么?谢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