过孔敷不上铜,怎么回事呢?

楼主(2008-12-16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双击铺铜,然后将里面的两个勾勾上。

楼主:
re

是删除死铜和与导线重合那2个吗?敷铜的时候就勾上了,还是不行

楼主:
re

额...可能没说明白,我用的是99se,我想让过空和铜十字连接,不要直接连接,可以设置吗?

网友A:
不可以...除非你将过孔改成焊盘...

网友B:
Protell应为Protel

照 00说的做没错。他的意思是双击铺铜(Polygon Plane),然后在Net Options下面的两个选项打钩钩。
-------
引用 楼主:
PCB 技术 ←返回版面

4楼: re

额...可能没说明白,我用的是99se,我想让过空和铜十字连接,不要直接连接,可以设置吗?

网友C:
过孔和铜十字连接?

什么理由?过孔不是焊盘,不需散热。
我用AD6.6默认的是十字连接的,我费了不少功夫才将它去掉。

网友D:
呵呵,与ls一样...

楼主:
re

谢谢LS的各位大大
只是感觉十字连接看起来好看点,让大家见笑了

网友E:
古老的99se,好怀念

  没必要十字连接吧,直接铺铜连接上就得了,还搞成热风焊盘似的

网友F:
十字连接避免表面的铜由于热胀冷缩造成的接触不良

在恒温,和不考虑长寿命的pcb可以不用这样做。

网友G(2010-02-07):
过孔也是有电气连接

网友H:
看网络名是什么
是不是和你赋铜的电气名一样
不然你怎么赋铜?

网友I(2013-05-17):
引用 网友C:
什么理由?过孔不是焊盘,不需散热。我用AD6.6默认的是十字连接的,我费了不少功夫才将它去掉。  ...

怎样去掉啊,具体点 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