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几个 99se的快捷键应用 以方便大家共同学习......

楼主(2008-12-23):
a      弹出editalign子菜单
b      弹出view oolbars子菜单
e      弹出edit菜单
f      弹出file菜单
h      弹出help菜单
j      弹出editjump菜单
l      弹出editset location makers子菜单
m      弹出editmove子菜单
o      弹出options菜单
p      弹出place菜单
q      mm(毫米)与mil(密尔)的单位切换
r      弹出reports菜单
s      弹出editselect子菜单
t      弹出tools菜单
v      弹出view菜单
w      弹出window菜单
x      弹出editdeselect菜单
z      弹出zoom菜单
x      将浮动图件水平(左右)翻转
y      将浮动图件垂直(上下)翻转

im     测量两点间的距离
oo     设置PCB各层(Layer)的颜色
oy     显示坐标原点,(Option-Preferences-Display),在"Origin Marker"前打钩选取。
op     改变旋转角度:"O"-"P"(Option-Option),在"Rotation Step"中输入新的旋转角度。
ol     打开/关闭层:"O"-"L"(Option-Layer),选取或取消相应的层。
pt     画覆铜箔线(Place Track)。
sp     选择快捷键"S"-"P"(Select-Connected Cooper),选择连接的铜箔。
tj     做选择物体的包络轮廓线,包络间距在"D"-"R"(Design Rules-Routing-Clearance Constraint)中设置。
xa     取消所有选择(Unselect All)。
vf     显示整个PCB板面。
f1     启动在线帮助窗口
f3     查找下一个匹配字符

E x     编辑X ,X为编辑目标,代号如下:
      (A)=圆弧
      (C)=元件
      (F)=填充
      (P)=焊盘
      (N)=网络
      (S)=字符
      (T)=导线
      (V)=过孔
      (I)=连接线
      (G)=填充多边形
      例如要编辑元件时按E C,鼠标指针出现“十”字,单击要编辑的元件即可进行编辑。
P x     放置 X,X为放置目标,代号同上。

M x     移动X,X为移动目标,(A)、(C)、(F)、(P)、(S)、(T)、(V)、(G)同上,另外
      (I)=翻转选择部份;
      (O)旋转选择部份
       (M)=移动选择部份
      (R) =重新布线。

S x     选择 X,X为选择的内容,代号如下:
      (I)=内部区域;
      (O)=外部区域;
      (A)=全部;
      (L)=层上全部
       (K)=锁定部分
       (N)=物理网络
      (C)=物理连接线;
      (H)=指定孔径的焊盘;
      (G)=网格外的焊盘
       例如要选择全部时按 S A ,所有图形发亮表示已被选中,可对选中的文件进行复制、清除、移动等操作。

esc     放弃或取消
esc     终止当前正在进行的操作,返回待命状态
tab     启动浮动图件的属性窗口
end     刷新屏幕
del     删除点取的元件(1个)
x+a     取消所有被选取图件的选取状态
v+d     缩放视图,以显示整张电路图
v+f     缩放视图,以显示所有电路部件

pgup       以鼠标为中心放大窗口显示比例
pgdn       以鼠标为中心缩小窗口显示比例
home       以光标位置为中心,刷新屏幕
enter      选取或启动
space      将浮动图件旋转90度
delete      放置导线或多边形时,删除最末一个顶点
spacebar     绘制导  线,直线或总线时,改变走线模式
backspace    放置导线或多    边形时,删除最末一个顶点

左箭头      光标左移1个电气栅格
右箭头      光标右移1个电气栅格
上箭头      光标上移1个电气栅格
下箭头      光标下移1个电气栅格
shift+左箭头   光标左移10个电气栅格
shift+右箭头   光标右移10个电气栅格
shift+上箭头   光标上移10个电气栅格
shift+下箭头   光标下移10个电气栅格

ctrl+1     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大小显示图纸
ctrl+2     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200%显示图纸
ctrl+4     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400%显示图纸
ctrl+5      以零件原来的尺寸的50%显示图纸
ctrl+f      查找指定字符
ctrl+g      查找替换字符
ctrl+b      将选定对象以下边缘为基准,底部对齐
ctrl+t      将选定对象以上边缘为基准,顶部对齐
ctrl+l      将选定对象以左边缘为基准,靠左对齐
ctrl+r      将选定对象以右边缘为基准,靠右对齐
ctrl+h      将选定对象以左右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,水平居中排列
ctrl+v      将选定对象以上下边缘的中心线为基准,垂直居中排列

crtl+g      跳转到指定的位置
crtl+f      寻找指定的文字
alt+f4      关闭protel
alt+tab     在打开的各个应用程序之间切换
ctrl+del     删除选取的元件(2个或2个以上)
crtl+ins     将选取图件复制到编辑区里
ctrl+tab     在打开的各个设计文件文档之间切换
shift+ins    将剪贴板里的图件贴到编辑区里
shift+del    将选取图件剪切放入剪贴板里
alt+backspace  恢复前一次的操作
ctrl+backspace  取消前一次的恢复
shift+f4     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平铺显示
shift+f5     将打开的所有文档窗口层叠显示
shift+单左鼠   可以选择一个或多个物体。
crtl+单左鼠   再释放crtl 拖动单个对象

ctrl+shift+h       将选定对象在左右边缘之间,水平均布
ctrl+shift+v       将选定对象在上下边缘之间,垂直均布
shift+ctrl+左鼠     移动单个对象
Ctrl+Insert(Ctrl+C)   复制选择的物体。
Shift+Insert(Ctrl+V)  粘贴。
Ctrl+Del         删除选择的物体。
Shift+空格 在画覆铜箔线时,在以下几种画线方式中切换:直线、45度斜线、圆弧线、任意角度线
按ctrl后移动或拖动 移动对象时,不受电器格点限制
按alt后移动或拖动 移动对象时,保持垂直方向
按shift+alt后移动或拖动 移动对象时,保持水平方向
按住鼠标右键,鼠标变成手状,可以实现PCB的平移,有点像AutoCAD。

小数字键盘区:
*   印制板层间切换
+   所有层间顺序切换
-   所哟层间逆序切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