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ROTEL DXP仿真时出问题了,请指教

楼主(2008-12-24):
仿真一个与门电路,原理图和电压源都画好了,但是当进行simulate-mixed sim时,却出现了这样的一句告诉我错误的警告:Errors occurred during netlist generation
不知道是那里错了,请高手指教!
备注:刚刚仿真一个或门电路时还好好的,不知道为什么仿真这个与门时却这样了!谢谢

网友A:
根据这个提示,去查找问题。

Errors occurred during netlist generation
意思是:在生成网络表期间出现了错误。

根据这个提示,去查找问题。

楼主:
在生成网络表期间出现了错误?

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呢?那些电压源参数和比较器等各个元件的值我都配好了,但是一执行仿真时就不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