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FPC电路板的制作问题?

楼主(2008-12-28):
第一次要做FPC电路板,问几个初级的问题,谁给解答一下。
1、画FPC电路板和画那种电路板一样吧?就是拿Protel画出来就可以了吧?
2、FPC电路板上可以放置芯片什么的吗?芯片怎么焊接到FPC电路板上呢?直接用烙铁焊接就行吗?

网友A:
柔性板和普通版一样做法

  投板的时候注明要做柔性板即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