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PROTEL画图请教几个问题?

楼主(2008-12-29):
用Protel画图,以前每画过这么密集的管脚焊盘的封装。现在一个元件管脚这个元件是别人做的显示屏,看上面的资料显示屏的连接部分的焊盘是0.09mm*3.11mm。如果换算成mil的单位就是3.543mil*122mil,焊盘之间的间距是1.969mil。
我的问题是用Protel设置里面最小的单位就是1mil了,这种情况下那种0.543mil怎么画出来啊?因为这个中间的间距太小了就1.969mil,不能出现任何偏差,在这种情况下用Protel如何画这个焊盘的封装啊?这个要做FPC电路板?

还有什么好软件吗?

网友A:
你问的是裸片

  裸片一般是倒者黏在柔性板上,用金丝焊接裸片的引脚和柔性板上的焊盘,最后滴胶固定

楼主:
不是

不是上面答的那个意思

就是说比如我在PROTEL中,设置了圆点,然后我找另一个点,定坐标是 100.03mil  100.05mil。因为Protel中的最小设置就是1mil了,这时候0.03mil和0.05mil能定位准吗?最后制作出来的100.03mil 100.05mil 这点准确吗?

还是四舍五入了,成了100mil和101mil了?

网友A:
那你只能双击焊盘自己修改坐标了

  这么小的焊盘要么是柔性板直接和液晶屏邦定的部分,要么是裸片的邦定部分

  其他是没有这么小的焊盘的

楼主:
就是液晶的FPC部分

就是液晶的FPC部分。
看给的资料上怎么焊盘和间距算出来都是这些数,
      0.09mm = 0.09/0.0254 = 3.543mil
      0.11mm = 0.11/0.0254 = 4.33mil
      0.27mm = 0.27/0.0254 = 10.63mil
      0.16mm = 0.16/0.0254 = 6.299mil

这有好几百个连续管脚,这要是差一点,到最后一个那就差多了。

vwwj一般的这样板子怎么画的,焊盘怎么定位准确啊?
指点下啊?

网友A:
手动做一个元件

  先放10个焊盘,修改坐标误差最小
  计算第11个焊盘的坐标,把前边10个焊盘复制对准
  这样相当于每十个焊盘重新校准一次

楼主:
vwwj

vwwj
你说的也是个办法?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吗?让它画出来就是准的,不需要这样的隔10个一次校准。
我不确定PROTEL中能到的最小加工精度是多少啊?看设置的最小单位是1mil,但是我放置2个焊盘的时候,中心差0。4mil的时候测试显示的中心位置都是准确的,就是不知道实际加工的时候转成数控文件的时候可以到什么精度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