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SP的PCB库元件加载后是焊盘是绿色的,怎么修改系统设计

楼主(2008-12-30):
用的是protel99SE,同时还有一个贴片元件,焊盘是绿色的,修改安全间距后,就好了,DSP还是不行,焊盘是绿色,不能够布线,不知道怎么才行!

网友A:
修改rules,

修改rules,增加一个安全间距设置选项,再小一点. 等LAYOUT dsp时候, 选中这个设置就可以. 试一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