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同志们裸露铜线如何画法

楼主(2008-12-31):
    同志们,弟兄们,在PROTEL里面画PCB的时候要把铜走线裸露出来加锡,这个怎么画啊

网友A:
在阻焊层上画

网友B:
如果要全板加锡,直接向厂家要求即可

网友C:
将需要露铜的地方在solder 层覆铜.

注意top层的要在top solder层覆铜.bottom层的在bottom solder层覆铜.并且要去除死铜.

网友D(2009-07-01):
高端allegro,
中低端powerpcb,protel或者ad6。国内应该还是以ad6为多。

网友E:
同意PK.KONG

网友F:
俺们还在用protel 99SE,呵呵。

网友G:
越看越糊涂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