画PCB板,怎么样确定散热架

楼主(2009-01-02):
散热架这个东西是不是要自己在PCB里面手动添加的?怎么样确定散热架的长宽等参数?是不是散热架也有相干的封装的?谢谢

网友A:
当成一个元件单独制作封装

  或者和他下边的元件整合在一起

  要不直接在PCB上打安装孔也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