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:Protel DXP中,很多相同模块,有没简单办法布局布线?

楼主(2009-01-05):
      很多相同的功能模块,如果在SCH、PCB是,只需布一次,然后用“复制”之类的操作,那多好啊......

网友A:
都可以拷贝的

楼主:
谢谢

   简单拷贝当然可以,在SCH里很简单。

   问题是在PCB里,就不能简单地拷贝了。

楼主:
   在布局的时候,移动一个组的某个元件,相同属性组的对应的元件也作一样的移动,布线的时候也一样。  如果可以这样的话,相同属性的组,我只需布局一次,布线一次(组内部布线)

网友A:
记得十几年前的Protel3.31(DOS版的)还可以将整个PCB的全部或部份做成一个封装供调用,想不到升到Windows版还不支持了?
俺十年前改用PADS至PowerPCB,PCB里都支持全部或部份拷贝的...

网友A:
5楼的这种要求还比较新鲜

没见过,也没想过

网友B:
5楼的要求似乎没这个功能...

网友C:
我都是在原理图里更改器件标号,重新生成网络表,然后更新

  连Updata都不敢使用,怕是有些地方没顾到,费了板子

  老老实实按照流程来,也多化不了多少时间

  我做过的最大的是4032个白光LED拼的15寸X2液晶背光板

网友D:
阵列粘贴啊,x、y方向上的数字递增控制都很简单的

画有规律的sch或者pcb简直是一种享受……

楼主:
谢谢

   6楼的方法,以前用过。 是可以做成一个封装,但有时候由于PCB形状或尺寸问题,众多相同模块有少数布局不同。

网友E:
相同的模块肯定用复制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