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在protel99se中sch的问题!

楼主(2008-07-29):
  在erc检查中我故意把原件拉开空脚,软件应该提示告警但是我的没有?
      谢谢各位啦!

网友A:
软件不是万能的

   检不出来也是正常的,可能会认为你的脚是悬空的。如果是大电路图的话,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在画PCB时比较容易发现。我就有不少这种事发生。

楼主:
多谢!

  多谢楼上回复!

网友B:
吧ddb文件导入dxp中编译

看看他的输出结果,一般不会漏掉的